[原创] 相邻的不同电阻中间用dummy好还是用环隔开好?

楼主(2017-09-12):
相邻的不同电阻中间用dummy好还是用环隔开好啊?为什么?

网友:
各有各的好吧,具体看你的需要。
1、加ring,poly电阻中间加diff,有助于改善density问题
2、加dummy,对多晶硅刻蚀等工艺过程造成的阻值偏差能有所缓解
一般来说,对电阻阻值要求严格的情况是建议添加dummy 电阻的,是否加ring这个问题就要看你的制程对density要求是否严格了。

网友:
看你ring 两侧的 resistor 是 dummy or 真正的电阻,
如果是真正电阻, 那肯定要放dummy, 如果是dummy 电阻, 大制程对density 要求不严格的话, 都可以, 如果小制程建议放ring, 小制程对density 要求比较严格.

楼主:
大制程?小制程?什么意思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工艺吧,

网友:
不光要加dummy,还要加guardring
这是因为:1,加dummy 是为了保证光刻蚀环境一致;电阻工作的环境一致;
          2,加guardring是为了保证工作环境,防止噪声干扰,将噪声迅速的通过guardring 吸收泄放到衬地

网友:
首先要看这两个电阻是否需要匹配,若是同一类型且需要匹配的电阻,可以不加,在两个电阻外边加,
若是同一类型不需要匹配的电阻,建议加dummy还要画ring隔开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