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中DC/AC environment是指什么,二者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7-09-12):
DFT中DC/AC environment是指什么,二者有什么区别啊?谢谢回复!

网友:
2种fault DC: SAF AC:TDF

网友A:
DC指的是慢速测试,频率几十兆或几兆,测的是固定故障SAF;AC指的是实速测试,高频测试,测的是跳变故障或路径延时故障。两者相同的地方,shift时都按照低频来;不同之处在于capture过程,DC用的低频,AC用的高频,并且频率跟实际芯片功能频率相同,所以名字叫实速测试。

网友(2018-03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LZ的回复,现在终于了解AC 测试是指的什么测试了

网友(2020-12-11):
引用 网友A:
DC指的是慢速测试,频率几十兆或几兆,测的是固定故障SAF;AC指的是实速测试,高频测试,测的是跳变故障或 ...

感谢,学到了。

网友B(2022-05-09):
DC 的全称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C 的全称是什么意思?

AC的全称你知道?

网友:
不会是直流交流的意思吧? 故障就是直流测试,transition 、delay test 用交流?

网友(2023-09-21):
AC的a是代表at speed 有人知道c是代指什么意思吗?DC又是哪两个单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