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oorplan问题

楼主(2017-09-12):
floorplan时initialize floorplan中的尺寸是自己算的吗

网友:
除了Hier flow中的design,一般都是自己预估的,可以根据所用的metal层数预估一下core的面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一下是怎样预估的?

网友:
一版根据工艺,把std cell 利用率 压到一个数值,比如7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