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保持时间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12):
dc在分析保持时间的时候,一般会调用fast库里的保持时间的值,这个值比slow库里的要小,但实际上保持时间检查时,如果接受的寄存器用slow里的保持时间数值,因为这个数值更大,使设计更难满足保持时间的要求啊,但实际上dc好像用的是fast库里的hold value.这个应该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啊?最近做笔试好多公司都有出这样的题,给了一个hold_fast和hold_value,不知道接受的寄存器应该用哪个hold求教各位大神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不应该是PT里面吗?DC综合只看setup, 尽量把datapath做到最优是其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pt分析保持时间的时候也是用的fast库吧,但是所有器件都用fast库分析我感觉不是最坏情况啊,比如说发射数据的寄存器和数据通路上的逻辑门都用fast库的器件,而接收数据的寄存器用slow库的器件,这种情况才是最差情况吧(slow库的DFF保持时间更大)

网友:
dc 綜合時只考慮fast corner,只關注fast corner中的setup
hold是在PAR時關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dc工具分析建立时间的时候应该用的是slow,pt分析保持时间的时候用的是fast库,我的问题是pt用fast库的器件来分析保持时间是不是最严格的情况,我感觉一条路径上接受用的寄存器用slow库的DFF,发射寄存器用fast库的DFF,路径上的组合逻辑都用fast库的逻辑门,这样才应该是最严格的情况吧,个人意见,望解答

网友:
dc時用worst corner, 例如 ***wc.db
dc后的setup violation要關注
dc后的netlist,不分析hold,因為dc后定會有hold violations
pt分析佈線后的hold,有選項來讓pt自己選擇分析級別,不知是否回答到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PT怎么分析hold的以前没有了解过,一致以为是直接用fast corner,谢谢您的解答!

网友:
对于hold用fast corner是最严格了,hold就是要在边沿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,最快的时候都能不落在hold范围内,那肯定就没问题了;
另外DC里面看hold没意义的,都是放到PR里面修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