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udio 小数分PLL

楼主(2017-09-12):
想问下各位大神,

给Audio的小数分PLL一般是用sd modulator 做比较多还是用 PI based 做小数分比较多,各有什么有缺点呢?

谢谢大家

网友:
量化噪声可以差几十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您的意思是哪一个好一些呢?是sd 的会好一些吗因为noise shaping?但是sd的输出平均值才是小数,PI的输出是一个准准的小数,这个对于audio会不会有影响呢?

谢谢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好,能不能把原因简单说一下哈~或者有没有哪家的产品的application note 什么的推荐以下可以吗?

谢谢!!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   PI的量化噪声小,PI也可以用SDM,noise 就更小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收到,明白了~那我再多问一句PI的哈,一般情况下在产品里边都要做calibration是吧?那一般作background calibration 还是做那种上电跑一次的foreground calibration比较多呢?或者在audio里边哪种比较多?

没有看到过做专门给audio的PLL,写audio的书和文章里边也没见过很详细的,敢问您看到过吗?

非常感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PLL就那几种,你说的只是应用不同。两种calibration都会用。

网友(2022-08-2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,请问有没有介绍PI非线性带来的SDM noise影响的paper推荐呢?谢谢。我想量化PI非线性对SDM的影响;目前自己的理解是PI的INL的RMS值会抬高SDM的底噪

网友:
你们讨论的很细节

网友(2023-05-24):
DT-SDM对jitter的要求较低,一版的PLL应能满足要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