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GPIO口的数据传输速率

楼主(2017-09-12):
板子类型是Cyclone V,电平标准为LVCMOS 1.5/2.5V,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GPIO口的数据接收和发送速率为多少?(要测试ADC,已经查了两周了,找到的只是电平标准为LVDS的数据接受和发送速率!)如能告知,深表感激!

网友:
1.和器件的速度等级有关系,一般情况下125+Mhz的速率没有问题。
2.认真阅读器件手册,手册有详细的描述。

网友:
如2#所说,认真阅读器件手册,手册有详细的描述。手册transceiver specification里有rise/fall time、duty等接口时序介绍。

网友:
200MHz都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再仔细看看器件手册,有不懂的再请教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ADC是500M的,但是电压是单端的。我也听说可以到200M,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多少。

网友:
我去看了Cyclone V E系列数据表
GPIO上限在300MHz左右(临界),满足不了500MHz单端输入信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嗯,太感谢你了,困惑已久的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altera还是太慢,xilinx的现在很多片子的io传输数据率都是在1.25Gbps或者1.6Gbps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altera的确很慢,但是Xilinx的板子有点贵,综合考虑所以买了altera的。

楼主(2017-10-25)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,受教了!

网友:
这个不光取决于FPGA,还取决于ADC的时序要求。以FPGA发送,ADC接收为例,如能将最后一级DFF放置于IO中,最高频率取决于FPGA中DFF的Tco + ADC的接口的setup要求,再加PCB的propgation delay (比较小,基本可忽略)。这三个时间和的倒数就是FPGA和这个ADC通讯的最高频率。

网友:
这种类似源同步接口的类型,主要取决于PCB上的余量和I/O寄存器的特性。在cv的手册上有频率计算的一个大概公式,你可以计算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