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安装问题

楼主(2017-09-12):
安装破解sentaurus以后,输入命令swb后提示:swb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Xaw.so.7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,这个咋解决,是不是要安装,libxaw.so.7,万分感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到下面这个链接中,下载libXaw.so.7后安装,或解压其中的那个.so文件到系统的lib文件夹中即可解决问题。
https://pkgs.org/download/libXaw.so.7()(64bit)

网友:
https://pkgs.org/download/libXaw.so.7()(64bit)
点击上面的链接,下载所需要的文件,安装。或下载后,解压出其中的.so文件到系统的lib文件中即可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