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跨时钟域同步电路有问题要请教。附有电路图,简单明了。

楼主(2017-09-12):
实在是看不懂i_plus_a是干什么吃的。感觉莫名其妙。

楼主:
上图可能不太清楚。是非门,不是简单的传输,可能看不清那个小圆圈。
注:
* 蓝色为 A 时钟域的寄存器;
* 红色为 B 时钟域的寄存器;
1 假设蓝色时钟快。i_plus_a电平保持为0时,signal_a的值保持为0,i_plus_a电平为1时,signal_a会捕捉到i_plus_a的变化。但是,此时红色部分只是来了一个时钟,signal_b会读到signal_a的旧值0,我的意思就是红色部分无法感觉到蓝色部分时钟的变化,同的是哪门子步。
2.假设红色时钟快,那么红色时钟会察觉到蓝色时钟的改变,o_plus_b会置1。
因此所谓的同步问题,跨时钟域,就是快的时钟总是感觉到慢时钟,这就是同步的意义吧。

楼主:
上图可能不太清楚。是非门,不是简单的传输,可能看不清那个小圆圈。
注:
* 蓝色为 A 时钟域的寄存器;
* 红色为 B 时钟域的寄存器;
1 假设蓝色时钟快。i_plus_a电平保持为0时,signal_a的值保持为0,i_plus_a电平为1时,signal_a会捕捉到i_plus_a的变化。但是,此时红色部分只是来了一个时钟,signal_b会读到signal_a的旧值0,我的意思就是红色部分无法感觉到蓝色部分时钟的变化,同的是哪门子步。
2.假设红色时钟快,那么红色时钟会察觉到蓝色时钟的改变,o_plus_b会置1。
因此所谓的同步问题,跨时钟域,就是快的时钟总是感觉到慢时钟,这就是同步的意义吧。

为什么不让通过,我通常都是在论坛上问问题,有时候,把问题打出来,再思考思考就会有一些收获,好点的情况,自问自答,问题解决了。
但是更多的情况下,还是靠论坛里的热心人帮助,我挺喜欢这个论坛的。

楼主:
抢救一下我的帖子。

网友:
慢时钟域接受快时钟域的数据,如果两时钟域频率相差很大,慢时钟域可能检测不到这个快时钟域的脉冲

网友:
能否把全文都发上来?我感觉这里提到电平跳转的意思,是不是说i_plus_a是一个很长宽度的信号?能够满足蓝色时钟的采样率?断章取义去看,确实是如你所说,快到慢是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要是看的比较透彻,千万给我讲一讲。
http://www.jianshu.com/p/e4fbd6da69f6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系统有问题,真是服了。
您要是理解的非常好的话,不要忘记给我讲一讲。
http://www.jianshu.com/p/e4fbd6da69f6

网友:
又看了一遍原文,感觉他的意思是i_pulse_a既然是a时钟域里的信号,他应该就是用a时钟产生的,脉冲宽度至少为一个时钟周期,这样signal_a寄存器采样就是肯定能采到这个脉冲,
相反的,如歌i_pulse_a上有毛刺的话,因为其脉宽短,不容易被寄存器signal_a采样到,应该还有过滤毛刺的作用
这个电路是先把a时钟域里产生的一个脉冲拉长成一个电平,然后在跨时钟域传输,这样就不用担心后面的时钟太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您再仔细看看,i_plus_a是红色的应该是属于b时钟域,而非是属于a时钟域。
而且,博主明确的说明,这个电路,时钟快到慢,慢到快都是可以握手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pulse_a应该就是a时钟域的脉冲,你看pulse_b是蓝色的,难道它是a时钟域的脉冲?肯定不可能啊,它是b时钟域寄存器产生的啊
至于他说的快慢应该是指两时钟域时钟相差多大都没有问题,不是pulse_a的宽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。说的确实是,因为在代码里,它也应该是在aclk的上升沿下起作用。在上升沿到来时判断它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