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位增益运放输入差分对尺寸不一致有什么用,求各位大牛解惑

楼主(2017-09-13):
M2和M4分别是M1和M3尺寸的好几倍

M2和M4分别是M1和M3尺寸的好几倍
M2和M4分别是M1和M3尺寸的好几倍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:
vout=1/k*v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啦,有人说是故意引入offset,但不明白有什么用,而且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引入offse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谢谢啦, 只是一个系数的变化吗,有什么目的吗,而且好像对于K要开方吧,这个是小信号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k不是左右两边尺寸的比例值,写成这样是想表达系数<1.
    这个op接成负反馈结构,应该是应用在小信号下吧,我瞎猜的 你随便听听就好^ ^ 看有没有大牛过来解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原来如此,是我误解你了,多多讨论,一起进步

网友:
请具体点说明电路的应用。
看过用这样的结构,M1=A*M2,M4=B*M3,用来产生一个正温的delta VGS,与负温的vGS作温度补偿的电路。
如果是M1/M2=M3/M4,则不会有offset,但输出负载能力变强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谢谢啦!这个电路只是一个buffer的作用,传输一个电压。另外,这个怎么加强驱动能力啊,差分对管一边增加电流,另一边不是减少相同的电流吗?还望多多指教,这个在哪里可以找到文献或者资料吗,都不知道检索什么关键词,求解释。

楼主:
不要沉啊,跪求大牛解释啊

网友:
额。。。
就是M2,M4电流比较大,当然,前提是尾电流也相应增加,起码接比较大的电容的时候,速度比较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虽然还是不太懂,但还是要谢谢你,另外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能检索的关键词吗,在这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