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 各位上仙, 130nm工艺下,data_path 和 clock_path上的transition一般设多大?

楼主(2017-09-13):
求助: 各位上仙, 130nm工艺下,在sdc中 "data_path" 和 "clock_path”上的transition一般设多大?  谢谢!

网友:
data path:可以参考你的standard cell的lib文件中的二维表,取input transition表中(一般七个值,跟第三个值差不多就可以)的中间靠左的一个值即可,clock path参考你的时钟,尽量不要太大,也不要过分小,比data path上的transition小,其实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,看design吧,上面的答案仅参考一下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上仙!

网友:
0.5 0.4

网友:
1 foundry的 document 都有一个建议值, 通常包含 clock tran 跟data tran
2 查表法的核心是要在表内,就会准确, 所以你可以自己顶一个 max tran 位于 lib 表的中央比较好
3 看设计 , 要求不高情况, 只要不超表,就不管了。 甚至有些一次性配置信号,你如果确认慢慢配过去不会出错, 超表又如何 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