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ower-on-reset电路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7-09-13):
如题需要一个零静态功耗的power-on-reset产生数字电路RSTB信号。那么就需要用RSTB信号(或其他数字信号)本身来关闭POR内部静态电流。比如下图所示的电路,启动的时候是有一个正反馈的,维持M0导通,等RSTB起来之后再关闭M0。现在问题是这个正反馈有时候好像建立的很慢,导致RSTB直接直接随VDD上去了。在PVT下觉得也不可靠,而且如果RSTB上有残余电荷零点几伏,那么下一次上电很可能会失败。想请教一下,如何处理,有什么比较好的结构推荐?谢谢

网友:
搜索专利,国内外的

网友:
有推薦的文件?

网友:
M0的尺寸是多大,如果M0尺寸比较大的话有可能通过Vgs couple上去,可以找一些专利,paper看一下。POR电路还是很多的。

网友(2025-03-08):
PVT不可靠,新上电很可能会失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