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导入gds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13):
我把一个tsmc的RF器件转到smic工艺,管子的finger值为4,但是run lvs的时候认为finger值为1如果分别从工艺库里调用这个管子,run lvs就没有这种情况

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??

网友:
layout生成的网标里,nf也是1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