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影响带来的delta delay是加到了cell delay上还是net delay上?

楼主(2017-09-14):
请指教,Si影响带来的delta delay是加到了cell delay上还是net delay上?

网友:
应该是input pin上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就是把这部分带来的delay算到了cell delay上了?不太懂

网友:
将报timing的格式改成 cell 和 net 都显示的, 为了显示si的delay再把列incrmental delay显示,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是吧,net上只显示fanout 和 cap吧

网友:
计算是计算在input pin 上,delta delay 有两个影响, Dtrans 和Ddelay,这是指SI 对信号的两方面影响,工具体现在input pin上, Dtrans将进一步作为input trans 影响后面的cell delay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您好,我用report_timing -crosstalk ,如图,0.004的dela delay是加到了哪里?可以看到net delay是0.13,cell delay是0.030.
是不是哪里都没加这个0.004的delta delay,它只是影响了tran 和cell delay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很开心受到您的回复,我用report_timing -crosstalk_delta ,如图,

一,0.004的dela delay是加到了哪里?可以看到net delay是0.013,cell delay是0.030.

二,是不是这个0.004哪里都不加,只是它会影响tran和间接影响cell delay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呵呵

网友(2024-08-2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感觉那个incr的值就是cell delay加上delta dela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