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,在计算setup 时 ,SI在capture path 和launch path是怎么加减的?计算hold时呢?

楼主(2017-09-14):
请问,在计算setup 时 ,SI在capture path 和launch path是怎么加减的?计算hold时呢?

网友:
都按悲观算的,具体算会有timing window 和逼近次数等差别, 你把timing报告打开,capture和launch的si的绝对值加一起就是对你timing影响的总值,至于哪些没影响PT早区分了,我就懒得探讨理论了。

网友:
怎么紧怎么算,紧的意思是使slack变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对于common path上的si,计算hold时可以忽略?计算setiup 时一个是加一个是减?
   计算setup时,cppr不会移出si的影响嘛?感觉自己有点混乱,理不清楚,求教

网友:
hold是同时的,setup差了一个周期。这个周期的si可能和下个周期的不一样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