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olaris 系统下如何安装memory compiler

楼主(2017-09-14):
小弟在自己的电脑上win7上先安装了虚拟机然后安装了solaris 9系统,CDE 界面也都出来了。我把memory compiler copy 到虚拟机 上运行老是会弹出错误:rf1sh/lib/sparc/jre/bin/jre: no found.
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,谢谢了

网友(2017-11-20):
标题

回复 楼主:
将安装包放到Solaris里面解压, 在Windows解压会丢文件,这与windows的文件命名规则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