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初学VERILOG的小白。求大神指导。

楼主(2017-09-14):
一个SPI总线接口,主机发送一个八位的数据,其中第1位表示读写命令,第2-4位表示地址,第5-8位表示数据值。
在进行各种命令时,主机产生的8位信号是怎么产生的。比如主机要产生的信号是11111111,SDI,SDO,SS,SCK这四个引脚似乎都没有数据输入的功能啊。

网友:
主机产生SPI时序,它的数据来源并不是从SPI总线上来的哟,应该是CPU或者别的处理器提供给SPI模块的。

网友:
你还需要一个SPI总线接口给SPI送入数据

网友:
SPI只是一个接口形式,有主从之分,两个设备通过这个接口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