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len书里的迟滞比较器的负反馈通路是哪里

楼主(2017-09-14):
如题,想问下Allen书里的迟滞比较器的负反馈通路是怎么出来的,我只找到正反馈通路。

网友A:
接成diode的PMOS就是一个负反馈通路,那个管子的输出阻抗本来是ro,但是负反馈的loop gain就是gm*ro
所以输出阻抗是ro/(1+gm*ro),也就是ro和1/gm的并联,约等于1/gm

网友(2021-05-26):
有同样疑问

网友(2024-01-12):
引用 网友A:
接成diode的PMOS就是一个负反馈通路,那个管子的输出阻抗本来是ro,但是负反馈的loop gain就是gm*ro
所以输 ...

woc,豁然开朗

网友(2025-08-27):
引用 网友A:
接成diode的PMOS就是一个负反馈通路,那个管子的输出阻抗本来是ro,但是负反馈的loop gain就是gm*ro
所以输 ...

明白了,明白了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