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震荡器前仿正常,后仿不振,可能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7-09-14):
震荡器前仿正常,后仿不震荡,流片后有可能不震么?

网友:
提高仿真精度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启动没成功

网友:
加个初始值试试呢。

网友:
给上电/使能过程
确认使用的时序逻辑有复位
仿真精度使用traponly

楼主:
是不是启动没成功
引用 网友A:

    怎么才能让启动成功呢?

楼主:
给上电/使能过程
确认使用的时序逻辑有复位
仿真精度使用traponly
引用 网友B:

都做了
变成这样了

楼主:
加个初始值试试呢。
引用 网友C:

    给哪个点加初始值呢?输出加了个1V,还是不震~

网友:
看你前仿,时钟近30M。仔细看看启动电路启动情况,仿真精度得留意,至于给仿真初始值、只要精度高、仿真初值没必要给。后仿时你仔细看一下时钟信号经过通路的各个节点,我觉得很大可能30M被寄生滤掉了。

楼主:
后仿时里边电路都是下边这个样子,能看各个节点的情况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OSC后仿不振的情况,我的结构是环形振荡器+自偏置差分比较器,后来检查发现是比较器的问题。

网友:
和前仿一样,都可以看各个点的情况的,其实你这个震荡,关键节点就几个,就看这几个就好了。

实际、后仿和前仿没啥仿真上的区别,没有后仿模型,自己也可以在前仿关键点手动添加cap等模拟后仿的。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关注一下,解决了说一下,学习学习,嘻嘻,谢谢!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我也遇到过一次OSC后仿不振的情况,我的结构是环形振荡器+自偏置差分比较器,后来检查发现是比较器的问题。
引用 网友D:

    比较器的什么问题呢?

楼主:
和前仿一样,都可以看各个点的情况的,其实你这个震荡,关键节点就几个,就看这几个就好了。

实际、后仿 ...
引用 网友E:

比如这个osc,在哪些关键点手动添加cap模拟后仿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