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例程中的问题求解

楼主(2017-09-15):
各位前辈早上好~  本菜鸟看例程代码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,以下是粗略:

class iMonitor extends uvm_monitor;
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virtual task ru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packet tr;
        forever begin
           tr= packet::type_id::create("tr",this);
           get_packet(tr);
           analysis_port.write(tr);
        end
    endtask: run_phase

    virtual get_packet(packet tr);
        ............
        ............
        forever begin
           ........
           ........
        end
    endtask: get_packet

endclass

首先这个例程可以正常仿真并且结果也正确,可是以上这段我就理解不上去了,run_phase里面调用了get_packet(), get_packet()里面又有一个forever循环,那么为啥analysis_port.write(tr)最终还会被调用嘞。
希望看到帖子的各位老师帮小弟分析解惑一下,感激不尽。

附件中时iMonitor全部源代码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当vif.iMonClk.frame_n[port_id] == 1 且 i == 8的时候就return. 这时就退出get_packet(),可以继续执行analysis_port.write()

网友:
同上,搜retur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昂  这样  吼吼  谢谢峰哥! 里面有一句 for(int i=0;i<8;i=i)
这写法是啥意思嘞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谢谢 ,非常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看到您的VIM 界面就顺便再问下哈, umv的语法高亮是咋弄嘞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觉得是i=i是笔误吧,是你不小心删了吧。你查查最原始的代码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的不是VIM,是emacs。VIM的话,你看看这个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297523  我没试过,不保证能用,哈哈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其实可以空着的,如for(;;),可能uvm不支持这种写法,所以写了个多此一举的操作i=i,而真正需要的i++在for循环主体里datum[i++]里实现了

网友:
    在syntax\systemverilog.vim中增加两行:

syntax match svUVM "\(`\?uvm_\w\+\)"
highlight! default link svUVM Function

效果如下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分析的对!我没看仔细。

另外,uvm是支持for循环留空的。如下的代码,仿真正常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需要在您最开始发的那么链接里面的 systemverilog.vim里面增加么,还是我原来的这个文件就可以,  我写上去了肿么木有效果嘞 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厉害!  佩胡佩胡  感谢您的讲解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有个尴尬的问题  我的背景色明明设置的黑色   可是木成功,还是白色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根据链接那么帖子的systemverilog.vim ,替换掉我原来的uvm部分的可以显示咯。 我自己的直接加上不行  应该是没有设定相关关键字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