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O ESD 版图设计中contact数量 和metal宽度要求依据是啥,不借啊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7-09-15):
请教各位,在ESD设计中会有contact数量和via数量要求具有100mA的电流能力(如图1),金属宽度要求20um,顶层金属要求3um(如图2),请问依据是什么呢?不解。
请大神留步指教,小女子不胜感激!

1、
Contacts and Vias should be used as many as possible, and at leastcapable of bearing 100mA DC current.

2、
Total width of each individual intermetal (M1~M8) lines of thenearest current path between ESD devices and bonding and bonding pad. (W220um)

ps: M1~M8 current density is 1.9mA/um.

网友(2017-11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contact与via每个工艺中都有个最大的电流密度,像上华的1.5uA/um,按照要求的电流可以计算下空的数量,metal也是一样的道理

网友:
ESD 发生会有瞬态大电流通过device,所以会相应地有EM 要求, rule规定的是最少孔数量和最窄的线宽。 单纯 从ESD 保护考虑, 版图如果允许,尽量多加孔,加宽metal线。

网友A(2018-02-22):
ESD event 一般发生只会持续几ns的时间。电流peak一般为几个A。因此从EM的角度,一般金属连线对于peak的电流值相当于10倍~20倍左右的DC值。100mA的DC相当于1A~2A的peak值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ESD保护需要的最小要求

网友:
单颗孔能承受的 电流密度 是有限的~~~  所以 需要设定最小数目。电流太大 会挂的~~

网友(2022-04-28):
引用 网友A:
ESD event 一般发生只会持续几ns的时间。电流peak一般为几个A。因此从EM的角度,一般金属连线对于peak的电 ...

非常有用,Mark一下

网友(2022-07-14):
引用 网友A:
ESD event 一般发生只会持续几ns的时间。电流peak一般为几个A。因此从EM的角度,一般金属连线对于peak的电 ...

mark一下

网友(2023-07-30):
引用 网友A:
ESD event 一般发生只会持续几ns的时间。电流peak一般为几个A。因此从EM的角度,一般金属连线对于peak的电 ...

那如果我的金属线要承受1A的瞬时电流,我的线宽岂不是要50~100u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