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负载能力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7-09-15):
LDO稳压输出为5v,在进行DC仿真时,负载接的是一个理想的电流源,扫描从0~5mA,发现电压在1u左右降到0v以下,并保持不变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路过的大神请不吝赐教啊!

网友:
你LDO的功能可能就有问题,先查查看。

网友:
power管能力够吗
环路dc点对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发现电压在1u左右降到0v以下??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没明白。不过你这个应该是LDO输出级有问题。

网友:
1u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大电流正常小电流无输出?可以观察下power管栅压的变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是power管栅源电压的问题,因为我的是高压工艺,而误差放大器是5V供电,输出太低不能很好的调控power管,后来加了一个升压电路,可以实现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嗯,谢谢,已经解决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power管栅源电压太大的问题,加了一个升压电路解决了。 现在LDO的静态电流,负载电流,线性调整率,负载调整率,电源抑制比等性能都达到要求了,可是环路交流仿真出问题了,环路增益基本为零,这又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你怎么仿的交流增益,截个图看看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调整管 MP为40v高压管,仿真时直流电压为40V,交流幅值为1v。直流仿真输出为稳定的5v,交流曲线显示LDO环路无增益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交流訊號輸出是VDD, 輸入在哪?
40V電壓源嗎?

网友:
    你的ac仿真是VIN上加了个acm=1,然后看的VOUT吗?
    这样仿真的是PSRR,而不是环路增益

网友:
你这测的不是环路增益,是PSRR了。

回复 楼主:

楼主(2017-11-02):
回复 网友D:

   嗯,原来仿真错了,现在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