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,ESD版图设计中vias的数量和金属宽度设置依据是什么?

楼主(2017-09-15):
请教各位,目前ESD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,在guideline中由这样两条规则:

1、
Contacts and Vias should be used as many as possible, and at leastcapable of bearing 100mA DC current.

2、
Total width of each individual intermetal (M1~M8) lines of thenearest current path between ESD devices and bonding and bonding pad. (W220um)

ps: M1~M8 current density is 1.9mA/um.

请教一下,100mA的电流承受能力依据是什么呢?HBM 2000V的电流折合是1.33A啊,不解!请大神留步指教,小女子不胜感激!

网友:
guiline里面应该是说的DC电流,你谈到的1.33 A是HBM电流,HBM电流的time duration是100 ns - 150 ns,在此过程中,device thermal heating不及DC条件下严重,自然failure current要比DC条件下高。

对于contact,在版图允许的范围内,数目越多,路径上的Ron越小,这对于较低的clamping voltage是有好处的,但是,注意,contact不要离metal的边角处太近,否则,会带来电流在边角的集中效应。

对于metal width,按照我的经验,65 nm/ 40 nm工艺中,一般metal跟pad一样宽的话 (~ 55 um),可以抗住 4 - 5 A左右的TLP电流 (100 ns pulse width)。当然,前提是你的ESD device robustness在metal open failure的瓶颈以上。对于DC下的情况,请参考你列出的guideline。

以上,希望能帮到你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1 100ma 的DC电流承受能力是怎么得来的呢?说说我的理解,有不对的地方请其他兄弟指正。
    ESD需要通过的电流主要是ESD测试时导通流过的 AC电流,比如这个Guardline 中提到HBM的电流大概是1.33A,那么这个ESD器件的电流能力应该大于1.33A,又因为器件或者金属通过的AC电流大概是DC电流的10倍以上,所以器件的DC电流能力是100MA 近似等于1A的AC电流。
2 HBM 2000V的电流折合是1.33A
开关闭合以后,2000V电压主要施加在右侧的1.5K欧的电阻上(ESD电流通过低阻抗的路径,所以分压很小),
电流I近似为 2000/1.5K =1.33A 就是这个HBM电流

网友:
讲的很好,学习了,点个赞

网友(2017-10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点赞

网友(2017-11-27):
回复 网友B:

   ggsmida

网友(2018-01-25):
回复 网友A:

边角处M1,M2之间的via可以打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非常受教,关于HBM折合的计算方法
另请问“器件或者金属通过的AC电流大概是DC电流的10倍以上” 这句怎么理解?
同样一根铝线,如果能承受10mA直流,也就能承受10*10=100mA交流吗?

网友(2018-03-17):
回复 网友D:

他说 的 应该 是 金属 的电流能力。
一般金属线,其peak current能力为其 dc电流能力的 10倍。(这是电迁移规则下若rms电流《DC电流下的另外一条规则)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非常感谢

网友:
受教了,涨知识了,谢谢各位!!!

网友:
要过1.33A HBM ESD,  假如metal 每微米 1mA .  那ESD POWER/GROUND线的宽度不是要 1330um (1.33A/1mA=1330um),,  太不可思议了 ?

网友:
跟着学习一下

网友(2020-12-07):
根据电流1.33A,ESD器件的宽度是怎么确定的

网友F(2021-05-27):
说一下我的看法啊,对于ESD电流,金属线的承受能力是正常的100倍,对于DC 1mA的电流,同样的金属可以承受ESD电流100mA,对1.33A的ESD电流,可以用15um的线宽。

网友(2024-07-01):
引用 网友F:
说一下我的看法啊,对于ESD电流,金属线的承受能力是正常的100倍,对于DC 1mA的电流,同样的金属可以承受ES ...

前辈,请问 ”对于ESD电流,金属线的承受能力是正常的100倍“ ,这个100倍的依据是怎么得出来的?

网友G:
HBM里的电流是ns级的,DC的电流是ms级的。 不能用DC的电流数据直接算过HBM电流的metal 宽度。
通常 过HBM的metal宽度可以简单根据DC的能力估算,大概是DC的100~200倍。
DC 如果是1mA/um,保守点估算HBM可以100mA/um。 这样算过1.33A需要大概13um宽度即可。
想要准确一点,就问fab要metal的TLP实测数据。根据我多年的实测metal TLP的经验,大部分是能到150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说一下我的看法啊,对于ESD电流,金属线的承受能力是正常的100倍,对于DC 1mA的电流,同样的金属可以承受ES ...

补充下,ESD Metal布线,建议优先选择TOP Metal厚铝,一是单位电流能力大,二是方块阻值更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BM里的电流是ns级的,DC的电流是ms级的。 不能用DC的电流数据直接算过HBM电流的metal 宽度。
通常 过HBM的 ...

感谢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BM里的电流是ns级的,DC的电流是ms级的。 不能用DC的电流数据直接算过HBM电流的metal 宽度。
通常 过HBM的 ...

正解!这个可以用占空比的概念来等效。ESD时候的电流是很大,但是在整个泄放过程等效成方波看,占空比就非常小了。

网友(2024-07-31):
涨知识了,感谢

网友H:
感觉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理解,计算在整个ESD时间内电流的积分,然后将这个积分等效到同样时间内DC状态下的电流值,再根据DC电流的金属线宽去计算ESD情况下所需要的线宽。(当然,这是小弟的一个想法,还请各位大佬们多多指教。)

网友(2024-09-04):
现在不考虑电流了,现在开始考虑电阻了,PAD到泄放管子的电阻尽量做到1欧姆左右

网友:
谢谢,学到了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说一下我的看法啊,对于ESD电流,金属线的承受能力是正常的100倍,对于DC 1mA的电流,同样的金属可以承受ES ...

大佬    能详细普及一下吗   有些不太懂这个100:1咋来的

是否是只需要死记按照100:1来设计就行了

网友:
ESD 电流能力可以在工厂给的 ESD 文件里找到 metal/via的CD 能力,根据这个和HBM level下对应的电流就能算出需要的metal/via

网友:
一般perc rule里 配置的 perc_LDL_CD_constrain文件里也找到这个 ESD CD能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觉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理解,计算在整个ESD时间内电流的积分,然后将这个积分等效到同样时间内DC状态下的 ...

这个想法有点简单了,需要的因素,温度,电子迁移,掺杂等等。。。这样等效过来的 计算结果  不准确的。  也就是无法通过一定比例算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