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生成lef怎么保留pg pin?

楼主(2017-09-15):
目的:bottom-up流程,将一个小block封装起来作为top上的macro,需要粗糙地验证Power consumption .

请问吐lef的时候如何能够把block的pg pin保留下来,求大神赐教?

网友:
你在create fram之前,需要将pg shape转为terminal,这样fram能看到pg terminal,吐lef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事实上这方法应该和innovus的打physical pin一样。

ICC2 cmd如下,供大家参考

  1. set PG_M10 [get_shapes -of_objects [get_nets "VDD VSS" ] -filter "layer_name == M10"]
  2. create_terminal -of_objects $PG_M10
  3. write_lef -design [get_blocks *] -include cell *.lef

网友(2023-07-1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事实上这方法应该和innovus的打physical pin一样。

受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