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rt与terminal

楼主(2017-09-15):
请问一下port和terminal有什么区别呀?什么情况下才创建?

网友:
port是逻辑上的端口,terminal是物理上的端口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是ICC,那么port指的是逻辑上的端口。 terminal是port对应的物理layer形状,告诉工具连线的时候怎么连接到port。 port可以没有terminal,比如你自己创建一个port的时候,或工具初始读入网表的时候。 terminal一定有对应的port。简单的说就是,terminal是port的物理layer 表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请问derive_pg_connnection 时,什么情况下才-create_port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