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做嵌入式音频设备 怎么加密?

楼主(2017-09-15):
本公司要做嵌入式音频设备,但是这行业盗版太猖獗了,非常担心产品的安全性,各位兄弟有好的建议没,不胜感谢哈!

网友:
破解公司现在都做成产业了,所以产品肯定要好好保护一下,建议用加密芯片吧,安全性好。

网友:
哈哈,加密芯片也分很多种,你用的是不是那种取个ID号,或者加密个数据之类的?

网友:
肯定是硬件加密,但不同的方案决定了不同的安全性啊。如果是防抄板、防盗版的话,建议用那种可编程的。

楼主:
可编程,是什么意思?那不成了MCU了,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:
MCU可编程,但可编程不一定就是MCU啊。可编程的芯片往往是可以植入功能程序,但是这个功能是不会自动执行的,是要MCU来启动的。

      另外,不支持MCU传统意义上的调试方式,环境更安全封闭保密性好。

网友:
那如果线路上被跟踪到了呢,岂不是一劳永逸的破解了?

网友:
那我明白了,这样一来的话安全性是高很多。说了这么多,推荐下吧!

网友:
我用过的是LKT的加密芯片,业内做得还不错,具体可自行查下,我也记不清楚具体型号了,反正种类挺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