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请教] site track 以及 沟道长度对cell的影响

楼主(2017-09-15):
请教一下大家:

数字标准单元的site ,比如同一个工艺下的78cpp和84cpp,代表着cell的site大小不一样,那么本质的是不是有源区的宽度不一样,它又是怎么影响cell的面积速度功耗的。

同样的,cell的track不一样,比如7T和9T,代表的又是gata的什么属性不一样,最终又是怎么样影响cell的面积速度功耗。

另外cell还分 C14和C16,这个影响的是不是沟道的长度,最终又会怎样影响到cell的面积速度功耗。

网友:
7t 9t 代表cell的大小不一样 9t大 相应的速度就快

网友:
IDSAT 正比于 w/l, l 是沟道宽度,即poly(gate 的线宽) 是一个工艺节点的特征尺寸. w 是长度(AA 的宽度).

7t 9t:  l 是一样的, 只是w的差别, 大的速度快, leakage 也大. 功耗(动态和静态都大)也大.面积也大.
C14 C16: w 一样, l 的差别.小的速度快, leakage大. 静态功耗大. 动态功耗小.面积相当, 一般一样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解释的挺好,学习了,指出一处表述错误,w是width 指沟道宽度,l是length,指沟道长度 写反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写反了

网友(2021-11-10):
完全说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