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ansen的设计精粹学习,求分享 本质是零极点知识

楼主(2017-09-15):
sansen翻译版p126页讲simple CMOS OTA时出现文字“在高频处,因为电流镜不能接收更多的电流,所以输出电流要除以2。这种除以2可以用零极点对表示,其中零点频率是极点频率的两倍。”这个怎么理解?

网友:
高频的时候M1产生的小信号电流是通过Cn2来产生的,而不是通过电流镜M3/M4,所以输出电流只有M2产生的小电流,即只有低频时的一半;所以在波特图上面的表现是相位不变,增益减半;但是这如何推导出fz=2fnd,不懂。坐等高人!

网友(2018-03-27):
非常有用谢谢

网友:
这种除以2可以用零极点对表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