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 关于MIM cap

楼主(2017-09-15):
在同一工艺下,mim cap的单位面积值是固定的吗?比如我现有的工艺是 2fF/um^2,如果我希望mim cap变为1fF/um^2,查了一下发现MIM cap上层的metal是最上层的,下层metal是最高层的metal,请问这两个典型值可以在同一工艺库下实现吗?不同的数值各自优劣是什么?谢谢~

网友:
最上?最高?一共几层METAL? 能用M1 ,M2 。。。TME描述吗?

网友:
是单位容值吧,工艺厂决定,工艺厂提供多大的就是多大的。
有些工艺会提供两个电容值,所以在同一工艺下可以实现两个电容值,工艺厂通过改变 中间介质,调整容值。但是一个芯片只能选择一个电容值的mim。
我的经验,对于mim电容,两种容值的电容,特性上是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工艺厂提供两种容值的电容的选择,但是同一个芯片中只能选择一种容值的电容,这个在装PDK的时候就会有提示

网友:
不能,不同容值精度要求不同。具体看mode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