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请问各位大神sigrity仿真问题,谢谢

楼主(2017-09-15):
请问各位大神,附件中的sigrity仿真文件,为什么明明有2个输出,2个输入(OUT1/OUT2和IN1/IN2),仿真时候却只显示一个输入,一个输出的波形,(只显示OUT1/IN1),而没有另外两个的波形(没有OUT2/IN2)。

网友(2018-01-30):
设置有问题

网友:
我没有设置,打开之后直接仿真就可以了

网友:
问下你这IN和OUT为咋这样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