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eate_clock -name -add

楼主(2017-09-16):
create_clock -name C1 ...

create_clock -name C1-add ..

如果在同一个地方create两个clock,加-add,但是名字一样,这样会覆盖第一个时钟吗?

网友:
-add用来给同一个端口定义不同的clock.

你这是要把不同的端口定义成同一个clock?

网友(2017-10-16):
同一个点,名字也一样,这样做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同一个点,但是source不一样,我只是看到有这样的sdc,但是不理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create_clock 要给的点就是source啊,不太理解“同一个点不同source” ?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MUX吗?

网友:
要起不一样的名字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能是我描述不对

create_clock {A B C D E} -name "SYSCLK" -period 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也有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source A -name "SUBCLK" [get_pins C0]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source B -name "SUBCLK" [get_pins C0] -add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source C -name "SUBCLK" [get_pins C0] -ad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