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牛FF和lvt之间的关系

楼主(2017-09-16):
FF和lvt是否都是通过调整掺杂,来降低阈值电压,提高速度?

比如一个设计,方法1:全部使用svt器件,这样如果流片的用TT,频率做不到1G,采用FF拉偏,频率达到1G,方法2:部分使用lvt,流片时候用TT,也达到1G,是否一样?

网友:
第一种可能导致工艺window 太窄, 良率不稳.  个人倾向第二种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下,所谓的FF拉偏是指什么?难道有办法特意做出偏FF的芯片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看到有说法说FF后良率会更好一些?可能和频率指标相关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理解是通过掺杂等,一定程度降低晶体管的阈值电压等参数,提高性能。还是听专业人员来解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都有可能, 要看工艺window 在哪里, 就是device 快了好还是慢了好. 之前说的可能导致良率不稳定,现在想想欠妥. 另外, 拉偏就是通过调整阱的浓度, LDD等来实现device 快慢的调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