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初学模拟版图,金属2跨器件多晶硅栅有和影响,实际项目中可以这样跨线吗

楼主(2017-09-16):
初学模拟版图,金属2跨器件多晶硅栅有和影响,实际项目中可以这样跨线吗

网友:
可以95%的数字布线都可以。大部分低速 /低敏感的电路都可以。目前好多工艺都做的比较精确金属1对器件的精度影响已经很少了 更何况是金属2。目前是否能做更多考虑的是寄生带来的影响是否能接受,能就可以做不能就不可以做。16纳米一下的不清楚没做过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实际项目中,对于一排电流镜,可以用金属2,金属3铺层加电位吗,器件是如何加电位的,是用金属1,还是金属几,不懂

网友:
跟工艺和封装有关,避免应力影响,敏感器件的GATE上面尽量不跨metal

网友:
少部分绕的话就跟designer商量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