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gvim常用命令

楼主(2017-09-17):
命令行模式:
:e xx.txt 打开文件
:%s/A/B/gc 全局替换,并提示是否替换
:g/abc/d 删除含abc的行
:g/abc/m$ 移动含abc的行至文件尾

:source xxx.scr 批量执行gvim指令
插入模式:
ctrl+v/q 列操作

楼主:
vim的配置文件中可以用nmap/imap定义快捷方式

楼主:
q可以定义宏命令

楼主:
一、移动光标
1、左移h、右移l、下移j、上移k
2、向下翻页ctrl + f,向上翻页ctrl + b
3、向下翻半页ctrl + d,向上翻半页ctrl + u
4、移动到行尾$,移动到行首0(数字),移动到行首第一个字符处^
5、移动光标到下一个句子 ),移动光标到上一个句子(
6、移动到段首{,移动到段尾}
7、移动到下一个词w,移动到上一个词b
8、移动到文档开始gg,移动到文档结束G
9、移动到匹配的{}.().[]处%
10、跳到第n行 ngg 或 nG 或 :n
11、移动光标到屏幕顶端H,移动到屏幕中间M,移动到底部L
12、读取当前字符,并移动到本屏幕内下一次出现的地方 *
13、读取当前字符,并移动到本屏幕内上一次出现的地方 #

网友:
网上有一个比较全的vim命令键盘表格

网友:
:%s/\%VXXX/YYY/g
将XXX替换成YYY,仅对Visual Selected部分进行替换

网友(2017-10-20):
:ab   A   ABCD
设置别名(缩写)   与alias  差不多,也挺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