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陈版主每日一题中关于die size的疑问

楼主(2017-09-17):
举个例子,本来core的形状位正方形(如图1),如果在此基础上面积翻倍,那么会有图2和3两种可选择的,假设6层metal,1,5,6层分别给std cell和power用,剩下 2,3,4层方向依次为V ,H,V,那么结论好像是图3的情况更优?以前没有细想,现在仔细想想,好像增加的布线资源是一样的呀?只不过区别是图3中占更多比例的纵向走线更长了(这种更有利于资源利用?),而图2中的总想走线是增加了track的数目?求解答~

网友:
图三中, 上边和下边的module一定会有交互, 这样纵向资源多就有优势了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下~希望得到解答呀~

楼主:
自己顶自己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呀,确实有点这个意思~感谢老铁~我再稍微等等看有没有别的回复,没有的话就给把悬赏给你~

网友:
个人认为 剩下层234分别为 V H V
那么横向的可走线的track数目就比纵向的少
像图3这样拉长die size就可以有效增加横向的track
感觉布线资源会多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嘛。我感觉增加一样的面积,增加的布线资源一样多啊。比如对于横向,图2是增加了每条track的长度,图3是增加了track数而track长度不变,增加的布线资源感觉是一样的呀~

网友:
4楼说的有道理,如果是左右交互的话只有一层布线资源,面积相等情况下和上下交互对比可能拥塞更大一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的,哈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