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问题

楼主(2017-09-17):
vcs 可以正常编译,在./simv  就会报这个错误!已确认不是license的问题,是vcs版本的问题!我之前装的是vcs2016版,现在回退的稳定的2014版,问题解决!如果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,可以去文末下载vcs_2014版重新安装,之后再配置环境变量,问题便解决了!

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XB5eHY 密码:4czl

网友:
就是licence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lic問題 沒錯

网友(2017-11-13)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神  用什么License或者怎么改license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大神  用什么License或者怎么改license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 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33738-1-1.html

这个keygen可以用, 2016 +  Debian正常,只是速度比2012要慢,

原因未知.

网友(2018-06-25):
前两天突然不好用了,也是这个问题,重启服务器,修改了vcs版本,然后又替换回201403后就可以了。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原因。刚开始也是201403版本  就是重启了下服务器就好了 我也挺纳闷 鼓动了1天 哎 各种换license 换vcs版本  可以了。您感觉就是vcs版本问题吗?但是我之前也是201403最稳定版本, 但是也报这个错 重启服务器就好了 挺郁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神,求赐教

网友(2022-09-02):
能不能再分享一次链接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