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ivado调用FFT核后求峰值为什么对应的index正是相当于负频率呢?

楼主(2017-09-17):
调用FFT核,然后求峰值为什么对应的index正是相当于负频率呢?比如说是我产生了5M的信号,采样时钟为31.25M,做的FFT为1024个点数的,按理说对应的index为165左右,但是我的总是对应859,求指导

网友:
说清楚啊,5M是带宽,还是你产生信号的最高频率。
我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。

网友:
懂你的意思了。确实应该是165个点。你发现了没有,1024-859=165.
取峰值的时候,截取前面一半就可以,是共轭对称的关系。
你的5M信号应该是用的是sin,还是cos.

网友:
有最新的回复一定要@我。
越是这种基本的问题,我们往往却是有着模糊的认知。

网友:
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把iq弄反了

网友:
我看了下手册  应该是q在高位,i在低位
你是怎么做的吗

网友:
楼主你再说的详细一点啊。
好歹回复一下啊。

网友:
楼主到底是怎么回事?你要是懂得话好歹给我们讲一讲吗。

网友:
好问题。话说,得清楚数字域是从-1到1还是从0 到2.

网友:
你们越说我越糊涂,还不如不说。

楼主:
我是按照FFT核的要求做的,5M的信号是我用DDS产生的两路 cos 和sin 分别对应实部虚部,在给FFT的IP核的输入端,我做的确实是I在低位即cos信号,sin信号即Q路在高位,出来确实是859。然后我把I和Q两路信号换了位置输入就对了。其实这是和IP的说明对不上的,我又仔细看了看说明貌似是为了减小信噪比,此核输出的就是用的后半部分,所以计算实际频率的时候记得转换一下就行了。不知我说的对不对,求指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说明了一下,你看是不是这样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还得再想一想,现在想不明白。我把问题陈列一下吧。

假如只是cos信号做FFT,峰值的index是多少?
假如只是sin信号做FFT,峰值的index是多少?
复数做fft呢?

大神来解答呀,我也很困惑呢。

网友:
这个周期延拓的话,可能我给的图还是有问题,采样定理都忘了。
希望大家踊跃发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