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EXL无法仿真问题

楼主(2017-09-17):
在用ADEXL仿真时,一直显示pending,仿真无法进行,也没有产生电路的netlist,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你的job数超过了限制或者服务器暂时出了点问题

楼主:
谢谢tomcarrot和j10j20的回答;
只仿真一个corner也不行,job数应该没超限制,还有可能是哪方面出问题了呢?

网友:
提供的信息太少,你用的提交job的方式跑的?直接跑看看

回复 楼主:

网友A:
你检查下你账户下/.vnc-cds/目录下的log文件,有可能报如下错误:
Fatal server error:
could not open default font 'fixed'
这个是你系统里面缺少字体,安装x11-fonts的rpm包即可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extra=&page=3 和第29楼的回答

网友B(2022-03-27):
引用 网友A:
你检查下你账户下/.vnc-cds/目录下的log文件,有可能报如下错误:
Fatal server error:
could not open def ...

您好,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(2022-10-08):
1) 检查下X11字体包是否安装完整,xrog-x11-fonts-75dpi   2)检查下home目录的权限是否都能正常读写

网友:
看看你的内存有没有被你跑爆

网友(2022-11-17)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?

和你一样的问题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把所有字体都装一遍,就可以用了

网友(2022-12-29):
引用 网友C:
1) 检查下X11字体包是否安装完整,xrog-x11-fonts-75dpi   2)检查下home目录的权限是否都能正常读写 ...

谢谢 我更新了权限之后问题解决了

网友D(2023-04-21):
我的也是这样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也是这样解决了吗

您好,请能详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嘛

网友E(2024-03-07):
只需要执行如下命令即可;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* -y

网友(2024-06-03):
引用 网友E:
只需要执行如下命令即可;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* -y

你好,请问我把字体都安装了,但是现在遇到了另外的问题,ADEXL只跑一个进程能正常运行,同时跑多个进程就一直pending,然后超时,这应该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