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:在ICC中,如何改变pin的金属层属性,M3-->M2 ?

楼主(2017-09-18):
新手求助:在ICC中,如何改变pin的金属层属性,M3-->M2 ? 谢谢!

网友:
是指IO port吗?terminal打开,选中那个port,ctrl+r调出properties对话框,layer那里就可以改的批量改可以 change_selection [get_terminals -within {}]
然后,set_attribute [get_selection] layer M*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block 的pin, 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改,比较多,用指令会快一点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编辑答案了,你可以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set_attribute的指令我试过,改不了metal的属性,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上面命令要小心不同层的pin在差不多相同位置,会多选的,可以加filter
set_attribute [get_terminals -within {} -filter "layer == M*"] layer M*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我不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没事儿,多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