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:在ICC中,在place的时候,如何将std-cell摆放的松散均匀一点?

楼主(2017-09-18):
新手求助:
     在ICC中,在place的时候,如何将std-cell摆放的松散均匀一点?
     目前面积足够大,std-cell也不多,但place后std-cell都堆在中间一堆,周边都没有摆放。
     route_opt -xtalk_reduction绕线困难
谢谢!

网友:
可以试试给stdcell加keepout margin
place_opt加 -congestion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 you for replying

网友:
一般是利用率很低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利用率小于50 试试用partial全局覆盖

网友:
icc跑place有个placement density control,你可以手动设置低一点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