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分析

楼主(2017-09-18):
麻烦哪位大神能给讲讲上面电路的工作原理。N9的源级接的是个电阻,P3、P5的源级接VDD,N6源级接gnd。

网友:
   启动电路?回复 1# 普雅花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前面是启动电路,这个电路如果不包括中间的那个部分,它是自偏置电流(这个拉扎维的那本书上有讲解),现在是加上中间那部分我就不懂了。

网友:
嗯,是有点看不懂。有完整电路不?用在哪里?信号的时序?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P6,P7构成传输门,启动的时候开启一下,保证自偏置电路能正常bias。

网友:
同意5楼
N7是使能控制管,而P6,P7构成传输门,只有开关两种状态,不会对模拟性能构成影响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哦哦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你说的前面有启动电路,这个是双启动设计吗?能否看看怎么设计的?谢谢!
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就是前面的开启电路

网友:
1ms后P6,N7是不是常开启的?感觉怪怪的
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