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C61自动匹配功能菜单

楼主(2017-09-18):
跪求各位大神IC61layout差分对管能否自动匹配吗?

网友:
没有听过这个功能

网友:
dui  貌似没见过这个功能

网友:
没用过,都是手动的

网友:
Laker有这个功能,Virtuoso貌似没有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C6.1.6可以实现次功能。但没有laker那么智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匹配功能在哪个菜单里的

网友:
xl的环境下,打开analog auto placer,  IC61主要是以建group来实现,目前我也还在摸索中,已经可以实现匹配器件自动摆放、加dummy、加ring。
但自动连线还是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xl的环境下,打开analog auto placer,  IC61主要是以建group来实现,目前我也还在摸索中,已经可以实现匹配器件自动摆放、加dummy、加ring。
但自动连线还是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请问8楼的ring和DUMMY 怎么加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说下具体怎么操作的吗?谢谢了

网友(2020-03-13):
话题很好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