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工艺库里会看到INVX1、INVX2、INVX4,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7-09-18):
在工艺库里会看到INVX1、INVX2、INVX4,这是什么意思?后面的X1/X2/X4是扇出系数吗?是指的带相同尺寸反相器的个数吗?

对这个不太理解,麻烦懂的给普及一下,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。谢谢!

网友:
因此,举例来说,如果在读者的库中有几个不同的反相器, 它们具有不同的驱动强度(不同的输出晶体管尺寸)
并分别命名为 INVX1, INVX2, IN V X4 和 INVX8 , 那么它们都是以最能符合将要使用它们的场合的负载和摆
率来表征的。————数字VLSI芯片设计第八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!

网友:
一般foundry廠提供的文件會有對應的解釋,
例如INVX4的driving capability;
如果有schematic view或是netlist也可以看到MOS的siz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