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TC3833和TPS1200的最大负载电流

楼主(2017-09-19):
目前在检查一套系统的电源设计。用LTC3833将12V转到1.15V;TPS1200将1.2V转到0.6V。看完datasheet后并没有理解他们各自的最大负载可以承受多大电流。请指点一下

网友(2017-12-04):
在规格书里一般会描述Iout或者  根据Iin limit 和Vin  根据效率,知道了Vout 就可以知道Iou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