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防护中关于焊点PAD的设计

楼主(2017-09-19):
10资产
我是一个版图设计菜鸟,在具体的模拟版图中,焊点PAD该如何设计,求详细指教。现今有个电路图涉及到了关于ESD焊点的设计,没有做过。

网友:
PAD?工艺规则文件中不是有PAD的结构吗?照着画不就行了吗?

网友:
你的问题问的很模糊,能具体点吗???

网友:
真是菜鸟,理解不了你!!!

网友(2017-12-20):
浅见: 如果是建标准单元库中的IO, 一般PAD 会垂直ESD 器件放置在外围。 如果是模拟版图中的ESD设计,如果顶层用厚金属,允许pad放在device上面,那么PAD 的位置是可以随便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