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R-drop问题

楼主(2017-09-19):
请问一下这样的IR-drop该怎么改呀?红色区域为常电区PG为3.3V,其他为掉电区PG为1.5V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下,你是用什么工具来分析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ICC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CC的话看看就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但是不改的话,到后面错误就会比较多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错误?

网友:
检查你供电点设置

网友:
只有橙色区域一根给左边红色一大片供电,是不是比较弱?
可否把下面绿色的跟红色的,找一些power mesh搭起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红色部分是做好的常电区,调用到正在做的掉电区来的,掉电区没有出现IR_DROP

网友:
fgghg的风格更好

网友(2017-11-06):
回复 楼主:

    您好,请教一下,totem您会用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会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一下什么是power mesh ,怎么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