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问这个PMOS衬底怎么找????????

楼主(2017-09-19):
判定为PMOS管,但是找不到它的衬底位置了,源漏有一端连接到旁边的P衬底上

网友:
左右两侧的SUB就是衬底吧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說法

网友:
应该是左右两条有双排contact的就是衬底,还请把metal1 那层的图片贴上来,看看是否有D/S 连接到上面,加以确认

楼主:
回复 5# ericjing0571 左右的cont有一边连接到旁边的P阱上了,所以这个PMOS我判断的也有点虚,请问有没有可能是衬底悬空?

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左右两侧的衬底是P衬底啊,是这个P阱里面NMOS的衬底位置,具体的M1层图像我贴在下面了,多谢指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N阱在最外围啊  不是我标记的地方,是最右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左右两侧sub是P衬底,如果这是我标记的MOS管的衬底的话,那这个不就是NMOS了吗?可是旁边有明显的颜色暗的NMOS做对比啊,谢谢回复

网友:
明明是N mos·····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也有这样考虑,但是它和旁边的NMOS的染色截然相反,这个能不能给我说一下?

网友:
可能是高压NMOS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如果是高压管的话,染色也看不出有承受高压区啊,而且这个根据染色判断觉着是PMOS

网友:
这个是N管,估计是耗尽型的

网友(2017-11-01):
应该是nwll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bulk 电容,在csmc中有类似器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在M1层DS端并没有接在一起啊,看成电容的话是不是不合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 楼上有M1层的图,并不是两端器件啊

网友:
回复 18# A_BO 没注意金属层,那就不是电容了,可能是耗尽管了。

网友(2017-12-12):
应该是NMOS 只是染色的问题造成不同你看起来像PMOS
这个可以把device先提出来 让电路设计者分析一下

网友:
结合多次反相提取电路图,很有可能是nmos,可能是染色有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