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和altera的自带工具综合布线后能用pt做时序分析么

楼主(2017-09-19):
自带工具的输出文件pt认么?库文件pt认么?

网友:
且不說pt能否做到,首先設置environment也是極其繁瑣,涉及到xilinx或altera的library,constraints格式,比如fpga的PLL, ram, LUT, ff這些cell library是xilinx自己定義的,不是asic eda工具通用的。還有就是netlist的格式跟asic的也不一樣,ise用ngc,vivado用dcp都不同於dc或icc導出的格式。
所以,我認為pt不能做到分析fpga的timing。

還是用他們自帶的xilinx/altera 自帶的工具做timing分析比較方便。

网友:
可以用pt做,我见过有搞代码评测的公司这样做过,但是没有任何卵意义,fpga后端根本和if的做法都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