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笔试的一道题

楼主(2017-09-20):
今天笔试遇到一道题,给了一个图中电路,中间三个反相器串联,最后驱动的MOS也没有负载,
问电路原理是啥?有啥应用?还有如果vdd上电过快会发生什么?
我没见过类似电路,有谁了解的吗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图片在这

网友:
ESD 上电过快会把VDD到地的通路打开

网友:
典型ESD的power clamp电路

网友:
实际电路中采用的多不?是不是要厚氧器件才行,谢谢!
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ESD Clamp 架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太常用了,主要用在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。电源是几伏的就用几伏器件,不一定是厚氧器件。

网友:
ESD RC CLAMP;
if VDD rise fast, Vx keep low because of cap,
open last nmo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用3个反相门而不是1个是为何呢?

网友:
属于ESD POWERCLAMP吧,有ESD RC侦测电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增加驱动能力。因为最后那个NMOS一般尺寸比较大,1个inv不一定能驱动了,后面2个inv尺寸应该是逐次增大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的,谢谢

网友(2017-11-01):
这是典型的power clamp设计,可以简单认为,esd脉冲来后RC没法及时反应,clamp管子短暂导通,从而泄放esd电流。实际工作机理比这复杂,电源到地打esd正电时,clamp管子衬底寄生diode反向雪崩击穿从而泄放esd电流,打负电时diode正偏泄放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