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DO 的bypass模式是怎样的?

楼主(2017-09-20):
如题,看到有的LDO有bypass模式,此时的静态电流是0.25uA,请问这种Bypass模式是怎样触发的?是从正常模式工作时检测到vin-vo<dropout就直接把EA等全关了直接拉低/高 功率管吗?就是直接VIN=VO而不稳定输出电压了,是这种情况吗?知道的前辈谈谈呢

网友:
基本是这样的,甚至都不需要搞什么检测,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LDO不工作直接开关打到bypass模式提供电源电压,另外你这个bypass静态电流太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那为啥TI的LDO的规格书上写的bypass模式就是0.25uA。对于PMOS的LDO,如果bypass是直接下拉的确电流太大了,有没有可能是他这个指的是低功耗模式下?不是Vin=VO,而是低功耗的模式,输出电压精度还是能保证,但是带载能力要小一点。业界能做到0.25uA静态电流的LDO吗同时带载10mA这样子的? “ In bypass mode, there is an active gate to source clamp to protect the PMOS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