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根据多项式推导出多项式的并行算法(fpga)

楼主(2017-09-20):
最近在设计sata的链路层中间需要做一个扰码器多项式为 G(x)= X16 + X15 + X13 + X4 + 1. 我想推导出并行计算的方法就做这个扰码器,看了一些资料比如这个: http://www.docin.com/p-732252699.html,中间过程大概能看懂。但是不明白推导到最后怎么把输入加到方程里。有人了解吗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scrambler其实就是是  result = input[N-1:0] ^ LFSR_Parallel_0[shift-N] ^ LFSR_Parallel_1[shift-N] ^ ..^ LFSR_Parallel_k[shift-N]. 输入是要跟一个或多个多项式的结果进行异或,而不是“灌”到多项式里。   "shift-N" 就是把不同的G(2)多项式以不同的初始值和步长=N做并行shift。 并行的算法就是你看的那玩意,本质上就是迭代N次做F(N) = F(F(N-1)), circuit出来就是一坨XOR。